我也来个经典的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0-12-30):
接手一个杂牌主板 上电触发 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不跑马,经测 内存电压2.5V电压不正常 其他的电压还没测 首选修内存电压 测供内存电压的MOS管正常 然后跑电路 电路图如下 测mos管控制级0.几V 不正常 测LM358第一脚 也是0.几V 然后在测第2.3脚电压也是不正常 第3脚电压要大于第2脚电压才会输出高电平 再测431输入正常 但是输出不正常 ,以后换之 上电 内存电压出来了 正常跑马两机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呵呵

网友: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简单故障 呵呵

网友:
上面的电路图是不是 由431控制两个电阻输出3V给双运算放大器。导通!

网友:
431用来产生基准电压,,,,,,,,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 不大明白 内存供电还有这样的修法 一般我换了内存供电管 还不出电的话 就没辙了

网友:
431用来产生基准电压 的  这是个典型的内存供电电路来的  内存供电故障不单单是MOS管烧坏引起的 还有他的后级控制电路也会影响的

网友:
431产生基准电压,经LM358后,输入内MOS管,给内存供电,以你所说,应该是358挂了,

网友:
我修过内存板子上那个SPD芯片背面线路烧掉,飞线解决不跑内存的问题。。。

网友:
看来431坏的还不少,看到几例由它引起的供电不正常问题了。

网友:
431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最重要的是思路和原理.这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
直接查内存供电,是维修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