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WD 改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0-12-30):
些机型 开机屏暗,不是高压板坏了的那种暗,可以正常看到图像,只是比平时暗了50%,调节亮度和对比度不起作用,     把控制面板的按键乱按一番确又好了,  显示正常,调节亮度和对比度都可以.  等关机过一晚上开机又是一样的问题.     在论坛一兄弟发了此机的MCU 刷后不开机.
现在只有换通用板,用2025没有这个程序,    求助有此机原程序的和有2025程序的帮发一份啊.

网友:
2025的。支持19寸的还可以,,,

网友:
20寸的液晶驱动板坏就没的修吗,高手解答,

网友:
LM200WD1_TLA1_D8L_1600X900_NTA91B_5Key_NA__CC_090525   求些程序,论坛有个 同达网络的兄弟有, 有人认识他有有联系方试吗,有的联系我,QQ 554563961

网友:
2025点19的,是双8的基本都能用的啊 ,,我发点给你。。。。。

网友:
我选了下,这些是19寸宽双8的吧,你试看

网友:
晕,是19的啊。。。。再传....呵呵,把我搞蒙了。。。2025最大支持到19寸。。。。。没有20的程序。。。。。

网友:
2025板一般1440x900以下,换个NTA91B或2270板子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给我说明一下上面那个程序上面的字母依次代表什么 意思吗.谢谢了.

网友:
20寸的用NTA91B的板就可以 了。

网友:
型号是不是L2060WD啊,这个屏灯管容易出问题。我修过两台,都是很暗。用通用板点又正常。装回去又是暗的。搞了半天才发现是灯管漏气。给个程序让你刷刷看

联想L2060WD(群康代工)MX25LV2005.rar

网友:
程序我也是网上下的,刷不好不要怪我

网友(2014-11-15):
上面的程序刷刷试试吧 我也没有2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