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盘更换主方法

楼主(2010-12-30):
我有十几块HITACHI 25N040ATMR04-0的硬盘坏了,想修好这些硬盘,就用相同型号好硬盘上的主板换到坏硬盘上试机,可换了主板就找不到这个硬盘了,我做一个试验,将相同型号完全正常的两块硬盘主板互换,互换后硬盘也是都找不到,将主板还原后都能正常使用,这说明硬盘主板坏了不是就一换主板了事的,烦请高手指点硬盘主板更换方法及注意事项,最好教一下维修流程,谢谢啦。

网友:
如果板上有rom必须把rom也换过来,rom里的参数是有差别的。

网友:
rom是什么元件?

网友:
rom是硬盘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