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7600显卡开机检测不到

楼主(2010-12-30):
盈动7600的显卡 开机一长三段的警报声做了GPU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查GPU、显存供电都正常吗?   打显卡AD线对地阻值看是否一致。

网友:
按楼上的查最后看下桥

网友:
这里果然是高手云集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