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红屏

楼主(2010-12-30):
客户那过来说是开机玩3D游戏会死机,我跑了一会儿果然死机了  ,我就很肯定的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说要换显卡了  ====上锅一切顺利   =====上机跑3D死机是不会了    可是这下问题大了 红屏了 我直接就晕了   为我想了想这下死定了没办法跟客户交待啊

                                                                                       那个大师预见过组织问题啊 我急死了

网友(点评):
换了显卡是直接红还是跑了3D后才红?直接红查查屏线,跑3D红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外接是不是红屏,,,,,,,,,,

网友:
是底色变成红色吗!换个屏试下了!

网友:
说的不清楚。多试试,外接看现实情况如何,然后如果是换了显卡,尝试再次加焊下

网友:
还有,看屏线有没有插好,我遇到过屏线没插好现实偏色的问题。

网友:
还有,看屏线有没有插好

网友:
查下接口的几组数据线。到显卡的。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可能性大,如果植过珠还不能用,我一般都换显卡了

网友:
外接不会  外接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BGA没做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显卡里面虚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啊,尝试重新做一次嘛,做的时候在芯片中心轻轻揉动,不过力度一定要掌握好。我曾经修过一款本子,换显卡的,做完后外接点击正常,但是装机后竟然无显,仔细查发现屏供电没有,而屏供电的总控制信号是显卡发出的,再次做BGA加焊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就只有这两个情况了   我都去试试吧

网友:
把红屏的现象拍下来看看更好分析,不过重点还是重做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没呢  我都快晕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我就是重新做的BGA啊

网友:
那好了没,你的这个情况还是在显卡或者屏 屏线上

网友:
重点在屏线上,屏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在找这款屏线 想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那也没错,是需要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