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1000电池掉地后不开机

楼主(2010-12-30):
一块psp1000电池掉地后开不了机了了,可以充电,就是开不了机,拆开电池看线路板和焊点完好,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CPU 虚悍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池啊

网友:
激活一下充电芯片.

网友:
尝试下重新刷机~!自己做个神奇电池

网友:
查一下电池供电有没有检测电阻坏,这种电阻阻值小,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