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30):
一台OKI5860SP开机自检完成后,联机灯与缺纸灯一起闪九下,然后联机灯闪一下,然后联机灯与缺纸灯再一起闪九下,一直这样循环,按键都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
没反应

网友:
不要让帖子沉了呀,急等着修这台机器呢,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是打印头夹子断了,要不就是头览线坏了。

网友:
这种灯闪意思是不是检测打印头不正常啊

网友:
今天测到打印头缆线确实断了一根,但接上去了,还是那种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