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看乐华程序里每一个程序都说明了什么.

楼主(2010-12-30):
我这里有一块驱动板,主芯处是RTD2033.     30+45针,15寸屏.不知在乐华程序里找哪种合适.
在这里我先猜测下请各位说一说我想法对不对.乐华程序里透出的信息是,主芯片的型号.分辨率.屏电压,屏线的种类,屏供电是多少.

网友:
那程序是原程序代码经过编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才能看懂它的意思呢。谢谢指教。

网友:
一般看这个程序,标有屏号,分辨率,按口,电压. 日期等信息, TTL 有带扣和不带扣好多种, 如奇美、友达、松下、东芝、夏普、富士通 .日立.三星 LG 等 ,31扣. 41扣, 60扣, 70扣, 80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