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K 710 开机 无报警, 电脑没显示发现硬件。 打印头不动

楼主(2010-12-30):
DPK 710 开机 无报警, 电脑没显示发现硬件。 打印头不动。不能 恢复出厂设置!
是不是主板坏了。如果是是哪颗芯片坏呢。

网友:
开机无动作,有可能是 字车有问题/

网友:
保修期内的,去维修站免费修吧,你修完了就不能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