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不认硬盘

楼主(2010-12-30):
今天修到一台T43又是认有时不认硬盘的机器      我把转换芯片还有4个电容都换了   南桥也加热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由于南桥显卡都是灌胶黑胶的   有点不太敢动

vcc3B    VCC5B    -HDDRET    都有    其他的还要什么信号呀
不知道 这集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我测量一下是0.4V   左右
晶振电压也没有压差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做南桥吧!有黑胶的,加焊就会爆珠,后要再重植珠了!

网友:
硬盘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硬盘管理芯片.再动南桥吧.

网友:
今天我把南桥换了一个    掉了好多点  补了一上午的点     最后机器终于又亮了   但是还是没有认到硬盘   特郁闷  不只改做作了

网友:
叫你换硬盘转接芯片和那四个电容.你要先动南桥.哎...走的弯路.我前几天修一台集成的也是这鸟样,南桥换两个.电容也换了,后来换硬盘芯片才好.

网友:
一般是南桥芯片问题  和硬盘转接芯片

网友:
不插光驱看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可能硬盘没插好,越简单的问题,越容易忽略!

网友:
USB时钟正常了没有。 BIOS资料刷了没有。先做这2个简单的动作。

网友:
usb也正长    始终没量     所有该换的也换了

网友:
本人正有一台呢,也是一样的问题,应该换的都换了,还是有时认的到有时认不到,后来直接改成串口的了,记是记到了,可一开机后报2010了啊,有哪位兄弟有真的T43的BOIS给兄弟一个啊

网友:
硬盘和南桥中间有个转接芯片,把经换了试试

网友:
当通病来修    换 南桥

网友:
USB时钟钱线要看看。。。。。

网友:
更换南桥之前,打一下转换芯片到南桥的对地阻值,不正常再去处理南桥,终究有黑胶嘛!!

网友:
就在mini-pci槽下有个正方形的芯片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以前我修过的T43都是做南桥就OK 请问高手硬盘芯片是哪个?

网友:
南桥  硬盘转换芯片 我都换了   连那4个小电容也换了   还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