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 开机电流在0.25 左右

楼主(2010-12-30):
华硕 开机电流在0.25左右 是哪里的毛病 还有这机器待机有3V 5V吗 我检测了 待机没有3V 5V 电压 开机之后有3V 5V 电流在 0.25 哪里的问题 AMD CPU的 北桥换了
华硕

网友:
CPU供电查了吗

网友:
电压出来完了吗

网友:
cpu 没有供电 供电芯片我也换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就知道CPU电压没出,查CPU供电开启条件或IC供电顺着往前查

网友:
查VCORE芯片的工作条件。开启信号。供电。基准。反馈。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有点大哦.

网友:
这样的待机是对的,第一次电插上是没有5V,3V的,开关开启一次后,5V,3V就出来了,某路供电没出来,或是你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