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IP地址与网络上其他系统有冲突

楼主(2010-12-30):
电脑右下角频繁弹出‘IP地址与网络上其他系统有冲突’,是什么原因啊?我3台电脑上网,开的四兆宽带,都是自动获取的IP地址的。最近半年出现过两次弹出这个东西了,就是电脑右下角频繁弹出‘IP地址与网络上其他系统有冲突’,是不是中了局域网病毒里面的ARP病毒哦。如何处理啊,谢谢
电脑

网友:
以前我的电脑也是自动获取的IP地址,都没有出现过这个东西,都是最近半年内出现过两次,一会儿可以上网一会儿又上不起。有时候QQ可以上但是又打不开网页。真的很郁闷啊,装了系统和重新设置路由器,也无用的。

网友:
你可以指定IP呀,,,

网友:
设置个固定IP多好,开机快,还不易受ARP攻击

网友:
最好设置一个固定IP,比较稳定

网友:
固定IP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的劣质路由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接太多机器,就只接一台在所有端口试一遍,看会不会出现冲突,好的话再多接一台。

网友:
是不是有人蹭网,或者是修改ip地址跟你一样呢?认真找找。或者进去路由里面看一下有没人蹭网。。

网友:
我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无奈

网友:
我的做法是直接在路由器里吧arp给绑定了谁也别想换ip地址

网友:
IP地址冲突攻击,得装ARP防火墙才行。

网友:
终于在这个版面发帖了!

网友:
是啊 在路由器里 绑定 mac

网友:
指定每台电脑的IP最方便

网友:
应该是有人设置的IP跟你一样,要不就是有人用ARP攻击

网友:
设置一个固定IP 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
设置成固定IP就行了,

网友:
下载一个ARP防火墙。。有可能是中了ARP攻击了。。什么局域网里面有可能有人在用聚生网管等软件。。

网友:
你把每一台机子都设一IP就可以了
没必要搞得很复杂

网友:
重启一下路由器,要不就设个回定IP吧!!!!!!!

网友:
设置固定IP

网友:
固定也有固定的坏处,如果更换地方就得从设!而且还要对方提供!!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有时固定IP只能一时解决问题,过几天还会出现的

原因应该是 哪台电脑上装了P2P软件,或者其他限制网速的软件

卸载掉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绑定  mac 和arp

网友:
设置固定IP,安装ARP防火墙 !

网友:
可能被人蹭网了........

网友:
3台电脑容易办啊,看下谁用P2P的攻击软件就可以啦

网友:
有的网卡有可能会出来这种问题,当然这种指定一下IP就可以的,但是重系统也占一小部分哟

网友(2011-02-04):
谢谢各位啊,上面一位朋友说下载一个ARP防火墙,我发帖前就试过的,有一点效果。但是后来我发现了,最有效的方法也不是指定IP地址,因为以前没有指定IP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指定IP无效果,我也试过的。最后发现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也很麻烦的,也简单。就是把连接路由器的所有电脑都分别重新分区重装系统,都是要断开网线来操作的哈,最后再重新把路由复位,再重设路由,再把所有断开的网线的水晶头插上去,让每台电脑联网。呵呵,这就是后来我处理的方法,一直也没有出现过了。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是与arp病毒有关

网友(2011-03-09):
设置一下固定IP吧

网友:
支持19楼的说法。。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会啊!回家了就的自动获取~在学校就要IP啊~~

网友:
病毒或蹭网

网友:
看来是中毒了,楼主采用了最费时间也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别忘了要经常打补丁。

网友:
我是在蹭网,这两天也总是弹出此画面。最后把网卡的MAC 地织改一下,OK

网友:
不错哟,重装系统确实解决很多?尽管很麻烦

网友:
学习了啊!!还是出现在路由上

网友:
这么复杂。。

网友:
路由器设置的问题,你动电脑系统干什么,可惜电脑不会说话

网友(2013-04-12):
来自: 辽宁鞍山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等待解决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你们解决了么

网友A:
重启一下路由器试一下吧

网友A:
路由其问题

网友:
搞个专业的路由,把IP地址和mac绑定就ok了

网友:
这问题真简单,换一个ip就成了

网友:
有机器加入你的网络(一般路由器自己会搞定)或指定固定IP~·

网友:
你们电脑是不是装了一样的系统 我的意思映像文件都一样的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改下计算机名字 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被蹭网了,还是设置电脑的固定IP较好

网友(2013-05-29):
关了DHCP 绑定网卡的MAC地址 或者禁止表外IP地址通过路由器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