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指示灯一闪就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30):
一台日本进口的ADTEC 17标屏,通电按开关键绿灯一闪,量下电源板5V没有了,隔几分钟重新通电5V又有,开关按下指示灯一闪又灭,把屏线拆下,重新再通电,绿灯随后黄灯正常,屏用通用板测过无问题,屏线看了也量了没有短路现象,电源高压一体板我拆了12V高压供电,还是一样的情况,问题估计在驱动板这块,但不知如何下手,有相关经验的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首先用代测灯管的高压板测量灯管是否坏,然后再测量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应一步步检查吧.

网友:
测量各个部位的电压是否正常   看你说的  感觉哪里虚焊了····   检测一下  注意看看  焊接焊锡点上面···注意 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最好就送修吧!别问题搞大了。

网友:
把按键全换掉试试呢,不行就找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有问题了 要不就是电容你检查下吧 不行换块高压板试试看吧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呐!

网友:
你把给屏供电的S和D极连起来看看

网友:
是驱动板上某个电容的问题,在主控芯片附近,检查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