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0-12-30):
手上有一个航嘉,LW-6228电源,接一些775的主板不能触发,但把它用在一个P4主板上都正常,不死机也不重启,这样的电源怎么维修???没有鼓包的电容这些

网友:
查待机5V,注意输出边上1000UF/16V电解,没有鼓包不等于容量已经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你说的原因,呵,谢谢

网友(2011-08-11):
遇到这这种的,有些是那两个大电容的问题,具体问题得具体对待,学习经验很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