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尽然是它

楼主(2010-12-30):
一海尔品牌机,客户说,在看电影时自动重启,就不显示了,插卡上电不显示,无短路,试独显也不显示,复位灯常亮,和客户说今天晚了,明天来拿,客户走后,一看ECS板心想这版U座可能性很大,带灯测试仪一看有一灭,ECS这版一般会有一等灭,大家仔细些,对ECS是正常的,拆板跑线从RST排针跑,发现电压到SB正常,ATX 8PIN跑也正常,这是怀疑BIOS出问题,打BIOS的LOAD线阻止正常,电压正常,上基地找661FX-M7,有一位说BIOS座去掉,裸焊可以,不管怎么样明天继续,于是顺手拿一电源,报试一试,没想到跑马了,再看客户长城350,换后一试复位灯常亮,测IED 1PIN为0v,拆开2个大滤波鼓包了。希望同行在维修时注意细节

网友:
碰到供电不好的,我第一件事是首先换个电源测试。。。

网友:
碰到时得时不得 或死机重起 或有时能开机的时不能的我都是先换个好的品牌电源试的!
还记得修一片GA915主板 点开机针没应 拿到就杀I/O换完还是点开机无反应 搞了半天后来最后换了个新的电源正常开机了 拿客户的电源也不能开机!最后确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维修店应该要多搞几个电源~

网友:
先测PWRPG的信号是高电平的话就不用考虑电源了

网友:
供电正常才有复位正常

网友:
不能开机和点不亮的,先换电源,点亮后一切问题,先换硬盘做个系统(排除散热不佳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啥呢。都没上测试平台。,

网友:
精神是可嘉 的   弯路走冤枉了

网友:
确实是,把主板拆下来最少要在测试平台上试一下,那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自用一机子,硬盘有咔哒的响声,怀疑硬盘坏,差点换硬盘。后来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换了一个电源,结果好了。电源不良也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故障的。

网友:
学习了。
顺便问下各位师傅大大都用的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