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起花屏的原因的个人看法

楼主(2010-12-30):
一台电脑装有正版瑞星杀毒,客户看黄色网站,结果还是中病毒了。机器反应慢,我重装系统,在我这儿使用一切正常,20分钟搞定。客户拿回去后又搬来了,在BIOS快要引导系统的时候,还没有XP的开机画面的时候,电脑花屏,显示很多的FFFF,想可能是显卡的问题,重插了一下,还是花屏,我用光盘进PE一切正常,然后重新GHOST装系统,还是花屏。最后想可能是病毒破坏了MBR引导记录,然后主板BIOS里面可能与病毒有冲突,也可能是BIOS里开的引导防病毒,然后引起了花屏,我用光盘进入diskgen 然后重建硬盘主引导。再次开机问题解决!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希望给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帮助!

网友:
我修过一台联想的本子用的事日立的硬盘,也是这种情况,重写硬盘引导没有用,后来winhex全盘填零才好。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硬盘主引导程序是完成计算机主板BIOS向操作系统交接的重要入口,正因为病毒破坏了MBR引导记录,所以MBR无法找到活动分区内的操作系统,从而引起引导系统的时候出现故障,这时只要恢复MBR(位于主引导扇区的前446字节,千万别搞错啊,如果搞坏了分区表后果很严重啊!!!)即可修复故障,而硬盘内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8279-1-1.html
刚刚才看了这个高手修五台机,第一台就是跟楼主说的一样.硬盘花.换个硬盘装就不花.MHDD也测不出什么东东来.看来是跟MBR很大的关系...

网友:
典形的引导型病毒。这种毒在DOS时代很多,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我前几天有一台电脑,电脑中毒了,要重新分区用PQ和DM都不行,都是进去就死机
最后用MHDD用ERASE格掉前面一些才能正常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