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Mi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0-12-30):
精英RC410-M不触发
第一步量待机,此板两个待机电压,分别是3VSB和1.8VSB,两个待机电压明显偏低不正常,查5VSB也不正常,只有2.4V、对地阻抗也很低。

第二步,拔掉20口电源头单测电源待机5V正常。
第三步,诊断为主板有断路故障,手模到声卡附近在待机情况下发热,查图纸知道5VSB通过二极管D6转为+5VA也给声卡供电.

断开D6,测阻抗正常,5VSB正常。
第四步,取下二极管D8,触发开关,开机正常,量各电压,PG,RST,CLK也正常,上CPU、内存再上电可正常跑码亮机进系统。检查设备管理器各设备正常,但声卡设备正常,无声,意料之中。
第五步,+5VA短路,但声卡设备在系统里看正常,声卡芯片应该没问题,查+5VA只给声卡供电,旁路了C28和C35这二个电容,C28离声卡较远,C35安装在声卡芯片旁边,而之前声卡附近在待机时发热不正常,所以取下C35这个贴片电容后量+5VA阻抗正常,换好电容,装回D8开机,测+5VA电压正常,进系统后播放声音正常。修复。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5VA是由+12V经7805三端稳压器产生的,而不是由5VSB经D6转换得到的。 我是菜鸟,个人的浅见,如果不对,请高手不吝纠正 信饼哥,得永生!

网友(点评):
5VSB是对5VA的一种补偿信号 加强音频的效果 正常没有D6也是可以工作的 只是效果有区别

网友(点评):
拔掉20口电源还能测到待机电压??

网友:
思路图纸清晰,值得借鉴,感谢LZ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不顶太浪费了 ,太不主持原创了!

网友:
顶顶,可以加精了

网友:
就一个电容坏了。少见。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3L的头像太诱惑了。。

声卡引起的3VSB不正常还是第一回看到。

网友:
v好久没修过台式机了,觉的要多学习一下了

网友:
c35一个电容损坏可以导致主板不触发的故障,楼主非常有耐心。谢谢分享啊!

网友:
楼主写的条理很清晰。。。收藏了。

网友:
lz 的思路太好了

网友:
如果这板给我修,发现声发热我先就换了声了,得向楼主学习你的细心啊

网友:
又是一个电容的错

网友:
希望LZ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
。。。。。

网友(点评):
声卡的供电是由12V经7805转换而来,5VSB经D6转换应为该主板的另一个供电方案,在电路图里显示D6没有安装,不知道楼主断开D6是怎么做的。

网友:
思路明确,这是声卡待机电路电容损坏,拉底前级待机电压不正常。LZ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为什么声卡待机时候要有供电不明白。

网友:
电容短路怎么会导致声卡发烫?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晰。。顶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经验很好,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希望楼主多上这样的好帖啊······

网友:
不错。。电容出问都给我找到了是。。

网友:
触摸大法,很是实用。

网友:
现在是电容短路的 现在这个版给很多人都是先换声卡 还了还是不行的话就怀疑南桥了 ,如果这个版给很多人的话都会很难修的!

网友:
就是啊 我也在纳闷呢 ??

网友:
电路分析得好细致,楼主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