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维修经验的进来看看,问题太难了,电脑老自动关机

楼主(2010-12-30):
我的电脑原来的问题是经常死机,然后重启一下就可以了,最近呢,我的电脑老自动关机,用一用就自动关机了,然后点开机,风扇转10秒左右就灭,在开还灭,在开还灭,等一会就好了,摸摸CPU风扇不热,摸摸南北桥不热,显卡不热,都没有问题,我就换了一块电源换了一块航嘉的BS3000 这回呢,改成电脑死机了,这时候就把电源排除了,又换了一块NF520的板子,问题还是一样,电脑自动关机在开就开不开了,板子的问题也可以排除,那现在还能剩什么问题呢,用软件扫描内存硬盘都没有问题,那能是什么问题呢,我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了,有一会扫描硬盘,电脑也死机了,扫描内存电脑也死过机, 后来我换了一个华硕MA770板子,这回就好了,点了好几天都没有问题,那能是什么问题。 电脑自动关机?偶尔出现的。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来试一下呢?

网友(点评):
嗯!CPU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主板问题了

网友:
CPU 没有换过,但是主板换过了,这个问题能是 CPU吗。?CPU能导致电脑死机吗。或者自动关机呢。

网友:
最掉电的时候用最小系统看看~

网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不能排除CPU不良。

网友:
对了 我的CPU是 AMD X2 215 这个cPU怎么还带变频呢,当系统什么都不开的情况下  CPU 主频显示的是 789MHZ  当开几个网页的时候就显示 1.49GHZ  当开QQ一些软件的话就会恢复到他真正的主频 2.71GHZ 我装了很多电脑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CPU怎么还会变频呢

网友:
CPU超频会这样的。

网友:
但是我的CPU没有超过频啊  如果没超频时这杨的话 那正常吗?

为什么以前装的215 CPU 没有这种情况呢,能不能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呢。

网友:
机箱电源开关?

网友:
你说的所有现象 都是主板和电源的故障现象

你最后不也说了么 换主板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 华硕770好了,但是我拿了两块映泰的NF520 他就没有好,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是板子的问题 还是别的问题,如果是映泰板子有问题,那不能两块都有问题吧。

很难让人理解。

网友:
520的板子 cpu支持有限!

网友:
boos刷过没?

网友:
像这种现象,采用替换法,一定能找到问题件的,但前提是要准备好备用的板卡。

网友:
NF520芯片比较老,770比较新,而你的U是AM3的,问题应该在这里。

网友:
板子问题!

网友:
你把你的电源,CPU  RAM   CPU风扇等配件一个一个的拿去另外一台机器上去测试

网友:
NF520芯片比较老,支持不好45讷米的AM3,刷最新的BIOS看看

网友:
520能上am3的cpu?我的mcp68不知道能上不?官网上没说能上。。。。。。

网友:
可以证明 你主板和电源基本正常 那就是硬盘坏道 病毒 内存与硬盘冲突

网友:
你没测一下你家的电压低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