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0-12-30):
上图时5570的87541的晶振问题,不插电,有coms电池的情况下,测32.768两脚,都为0v,不知道是否正常,我理解这个晶振应该是coms电池供电,应该时一直工作的,不论插不插电,不知道对不?各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EC的晶振是通电后才能起振的。

网友:
87541是电源管理芯片,也称EC,不是南桥,只有装上电池或插上电源时晶振才能起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到基地或什么培训机构学习一下

网友:
EC相当于  I/O

网友:
只有南桥的32。768khz的晶振是一直工作的。

网友:
我也是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下次遇见了就去测试验证下。

网友:
不插电时只有南桥晶振能起振,EC是插电后查开始工作的。

网友:
10 楼 回答的 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