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怪的故障HP L1706

楼主(2010-12-30):
这回真是不幸啊,接了个妖怪的,HP L1706想请各位大虾帮忙指教指教....
这个现象是这样的:可以正常的开关机开下来之后灯管很暗 也不是不亮!拆机一看没啥明显毛病 点灯管事正常的  外挂灯管,灯管也是很暗  我现在只能确定是电路板的事,具体是哪......就拜托拜托各位了!

网友:
高板电压够吗?换通板看看

网友:
更换大功率的高压板!或者你用测试灯管工具看看灯管亮度,有的高压板带稍粗点的灯管就出现不是暗淡就是亮一多半!还有灯管老化也会出现暗淡!

网友:
先测高压部分

网友:
这个估计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天啊。。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把驱动板过来的亮度信号段开,应该可以好。。。。。

网友:
LZ这样说的不清楚,最好发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