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0-12-30):
一台昂达主板双BISO每次开机开不了,要放一下电才行,还不能重启,重启动问题还是老样.要重复上一步

网友:
BIOS数据有丢失问题啦,每次放电等于恢复原厂所以又可以了

网友: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有些事BIOS问题···但也遇到过南桥的问题的哦!!!

网友:
最后还开不了机,后来还说CPU也坏了,是AMD的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把BIOS刷了,再试试,要不是IO问题

网友:
真是个奇怪的现象,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