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广州同航科技文章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0-12-3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145-1-1.html原贴地址

(5)CPU自测完成后,通过ADS#、BR0#、ADSTB#、HREQ#信号与北桥交换信息取得FSB总线控制权后发出寻址信号,此时在A3上形成波形。若测得A3无波或这几个信号没产生,排除空焊后一般须换北桥。可插上CPU假负载测CPU与北桥间AD线来协助判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145-1-1.html

在这一段中所说的A3是否指CPU的A3脚?这个信号有什么定义吗?

北桥得到寻址信号后,通过HUBLINK或DMI之类总线在相关信号(如HLSTB)的控制下与南桥通信(早期主板南北桥通信则是通过IRDY-->TRDYFRAME信号来完成握手)然后在HLINK或DMI线上形成波形,表示寻址已送到南桥 。若无波,须测量HUBLINK/DMI/PCI总线的完好性,若PCI对地值异常,则换南桥。另外,本人在实际维修中发现DBM的南桥,除USB控制器易遭损坏外,其内部的HUBLINK和IRQ控制器也易损坏导致诊断卡跑00。GBM内部IDE控制器及RTC模块易损坏,FBM则是发热量大导致虚焊多。- j6 ?-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145-1-1.html

诸如此类测量FSB,HUBLINK总线信号的测试点在哪呢?是否在众多的FSB(HUBLINK)总线中随便挑选一根测试呢?
此种信号要用什么样的示波器才能测试到呢,我自已一台100M模拟示波器,挑好板测试多根FSB,HUBLINK总线信号,很难抓到信号波形,要嘛很微小模糊的跳变,要嘛根本就看不到。是否在测试这类高频率信号的情况下,数字示波器能够更好地胜任这类工作呢?如945的板子,用ADS1102C这样100M数字示波器能否比较明确的发现FSB(HUBLINK)是否存在波形(不用定量测试波形状态如何,只需要定性看是否有波形存在)?

网友:
是啊fsb,hublink总线的信号测试点怎么找啊,曾经听有人说用小刀轻轻的刮开绿漆测波形。没试过也不知对不?还有一般都是走内层的,无从下手啊。还得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
不好量啊。。。

网友:
这些信号不能好量 信号线都是bga里面直接连的 要有点位图和测试点

网友:
期待 高手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