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90ME13 长城显示器求屏接口以及维修过的给点建议!

楼主(2010-12-31):
我是别的同行给转过来的,他修的怎么样大家请看下面的图片!

我现在是想用免驱动的LVDS鼎科的GM5621点亮他,但是不知道这个接口资料,购买个驱动板现在找到这个合适的有的要价120以上!真是郁闷;现在修屏同行和用户之间因为纠纷,所以求助与我,我想以最少的开资给他修好!原来的驱动板已经面目全非了!线都被他整断了好几根,程序也被他拿到别处刷的他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了;

现在有几个不解:我不插屏线用通用一体高压板或者用GM5621带4灯高压板,上电白屏3秒黑,开关到白屏3秒还是黑!应该的是上电不给开关不会两背光的啊,测量开关的电压正常;测量灯管也正常!求高人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驱动板我修多了。。。。常见的问题是12V转5V集成块有问题,输出电压托不起负载,引起电压跳变,机器出现不定时黑屏,再就是3.3V转1.8V三极管出现问题,引起主控芯片暂停工作,电源指示灯出现急促闪烁,显示屏不亮。还有就是屏线氧化,与驱动板或者屏接触不良,引起图像抖动,有波纹,严重点连图像都看不到,屏幕剧烈抖动。这些都快成为长城显示器的通病的。。。。。。

网友:
如果对于维修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我建议购买长城驱动板和电源板一起换掉,也不耽误咱们的时间,现在已经和用户发生了纠纷,修好时必须的 ,就是多花点代价,和用户说好价格如果价格已经报过了 ,那咋先谈谈,因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要求加价,实在不行,那只用让你同行自己再添钱了

网友:
12V转5V电路容易出问题,在神舟和长城上常见。

网友:
我有这个 显示器 的原装 驱动板 如需要 可以联系 QQ1352793

网友A:
现在有几个不解:我不插屏线用通用一体高压板或者用GM5621带4灯高压板,上电白屏3秒黑,开关到白屏3秒还是黑!应该的是上电不给开关不会两背光的啊,测量开关的电压正常;测量灯管也正常!求高人给点建议!
你说的这个是正常现象。。。。没接屏显是正常的,接平线后高压产生,是看不到背光的。。。。看来你也是不行家啊。。。速度找个得力点的搞吧,要不越高越坏,会把你同行害得更惨的

网友:
这板子怎么给搞成这样子了,,,,太惨了,,惨不忍睹

网友B:
兄弟我看你也是个外行哦,接不接屏线关高压什么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看你也是个外行哦,接不接屏线关高压什么事撒!

没表达清楚吗。。。。。我说的是屏里的升压电路产生的20V高压。。。不好意思 ,好像这个不算高压。。。。。。。不是高压板的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几个不解:我不插屏线用通用一体高压板或者用GM5621带4灯高压板,上电白屏3秒黑,开关到白屏3秒还是黑 ...

我是新手;正常的应该是看到背光3秒后黑屏,有的屏是拔掉屏线就白屏!这个屏已经坏5个了!都一样的问题;通电3秒黑屏,拔掉屏线白屏,在插上正常!是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修得怎么样了呢???

网友:
晚上没有修那个~修了1太HAKC21.5的和AOC 177V,呵呵~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修;那个同行比较惨,是我的同乡,刚开的门面就碰到这个事了,现在想给他把损失降到最低,自己也刚好学学,因为我原来是修游戏机主板的。

网友A:
你能不 能给我说下这个机器为什么跟客户闹纠纷呢?我想知道这个机器原来的问题,后来怎么处理,修了几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还好不是说屏内电路,屏的好坏,可以用其它屏代换一下,楼主是说他用通用驱动板不接屏线白屏,楼主也没说清楚,接了信号没有,如没接,屏是要亮一下就黑的,那确实是正常的,我们从正常的显示器上可以看到,开机出来LOGO后,没信号是要自动进入省电模式,如果楼主这都不清楚,那确实要学习一下基础了

网友:
屏的型号:HSD190ME13
屏的品牌HannStar(汉斯达)
接口类型LVDS
尺寸19
分辨率1280*1024
驱屏电压5V
高压条四灯小口
屏线FIXS8        常配驱动板名称RM3251

网友:
谢谢楼上!我已经改了个LG的高压板点亮了屏幕,所有正常,按键都正常;但是就是这个的最佳分辨率不对,左右宽了!呵呵;屏的L200坏的,还有个0的贴片电阻和一个供电三极管坏掉;因为我手头没有LVDS转TTL的屏线就找了个30P的接头焊到驱动板上;开机近2小时正常,看来得买个宽屏的驱动板了,我的编程我还没有机器插接,电脑上没有并口;唉.不过这样改下来和修下来的成本有点大,用4灯的板子还少一点!附上点亮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还好不是说屏内电路,屏的好坏,可以用其它屏代换一下,楼主是说他用通用驱动板 ...

我会的,因为这个屏在原来的问题就是开机-黑屏-拔掉屏线-白屏-插上屏线-正常!我也在想拔掉屏线白屏一直亮,在插上正常的原因!不过这些都是前一个修理的同行给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 能给我说下这个机器为什么跟客户闹纠纷呢?我想知道这个机器原来的问题,后来怎么处理,修了几次。。 ...

原来的问题:通电-黑屏--拔掉屏线--一直白屏---带电插上屏线---图像正常(有时候一直正常有时候管2-4小时白屏在插拔一次);这是我到用户的场地询问得知,同行也这么说的!
修了几次:他修了次,后来觉得自己解决不了去我们这里的一个市级电脑成找了3家维修单位,有刷程序有用板子改;都没有正常点亮,反而改的一塌糊涂,就是发帖的那个图样子。这是他说的!至于真实性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白屏,我也遇到过艺个不给信号一直白屏的,好像是LG的19还是22的,因为修LG和联想的比较多;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小区在最严寒最酷热的时候都是供电不足连空调都有时候不能开启,所以就误认为那个用户说的拔掉屏线白屏一直也是这个屏的正常情况!

网友:
闹纠纷的原因是这个屏没有外壳的,因为是游戏机(那种连线赌博机上用的,装载壳子里,所以为什么插拔屏线方便的原因,注意看的话也能看出来那个按键板是固定在屏背面的)。他给用户退修,用户一看给整的那样子,而且原来人家插拔屏线还能用的;就不干了,就说你给我修好,不管用什么方法给修好;可悲的是他给人家说修好60块接屏的时候说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4种可能性,首先分析,白屏是屏内升压电路没工作,灯管高压是正常的,说明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正常,说明驱动板主芯片正常,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在:1,驱动板上控制屏电压的开关三极管不正常,或者控制信号不正常,2,屏线接触不良,导致5V电压进不了屏,屏没工作。3,屏内升压模块不正常,如果白屏时,5V到屏内,屏内无20V左右高压,肯定屏升压部分没工作,按这样的现象推断,元件性能不良的可能性较小,估计是虚焊,加压升压部分应该可以解决。4,按经验,驱动板上12V转5V的8脚芯片容易出问题,电压不够4.6V以上就和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换个8脚芯片。不过你说换过驱动板也这样的话,第4个可能性应该不可能存在,就这样,等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谢谢楼上,我已经彻底解决;因为原来的高压条不在,驱动板就那个样子了所以就没有修的价值,关键是我当时找双8的驱动板怎么搞都是白屏,我就没有怀疑屏也给糟蹋的坏了;所以一时没了头绪了。谢谢你的关注,你招收学徒吧,嘿嘿什么时候教教我!

网友:
屏的L200坏的,还有个0的贴片电阻和一个供电三极管坏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00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