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问题 焊盘都掉啦

楼主(2010-12-31):
植完球后。加焊一般选用多少温度啊,风量是不是用无风就可以呢,加焊一般要多久呢,为什么我加焊完毕,拆钢网的时候,直接都把锡球带下来了 连芯片上的焊盘都带下来了 汗 练了很久 还是不得要领 希望高人指点下,我是加焊完毕后等一分钟才拿钢网的
芯片

网友:
楼主大概等十几二十十来秒后就可以拆钢网了,只要锡珠干了就行了。等时间太长了的话焊油和锡珠还有钢网都抱死在一起了。你硬拆肯定是要把焊盘拆坏的。

网友:
另外求BGA对齐的要领,及焊接要领。植球我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焊接的时候老是空焊。

网友:
多搞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