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300gs,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2-31):
有时候进xp蓝屏,有时候死机,是不是gpu的问题

网友:
这种7300的发热量很大,一般加焊GPU 就会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GPU的问题,加焊一下GPU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加焊GPU 就会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加焊了下gpu,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