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无cpu核心电压

楼主(2010-12-31):
我的5570,能触发,但是开机无显,3V5V待机都有,12VOUT也有,于是直接查cpu,结果无核心电压,我知道CPU电压一般是最后出来的,肯定前面问题了,想问下,排障的顺序,谢谢

网友:
电流有多咧咧,北桥电压有没有,还有1.25V这些小电压,仔细点查了,

网友:
先查所有的电感上是不是有电

网友:
对,是应该先排查各个分组供电是否正常。电流停在哪里,各个线圈的对地阻抗是否异常,等。从基本条件开始。

网友:
有3V。5V待机,查没有1.8vsus,怎么继续下去啊

网友:
顺便问下,5570的集显板,不加cpu的话,是否会有cpu核心电压啊

网友:
1.8VSUS没有,先查它的产生芯片的供电,和开启电压有没有。。。

网友:
1。8V电容坏了,换了9层都会好。坏得多,但不好焊,烙铁不行拆都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