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不读cpu

楼主(2010-12-31):
昨天收到一台hp4411s进水机器,配置是:t6570cpu ati独立显卡。机器送来前在别的电脑公司修过,而且修好用了三天,第四天坏了在送修时被告知南桥坏了无法修要换板子。今天朋友带客户来说看看能不能修。
我拆开看,机器处理过水迹,做过南桥,而且都做得不错但是就是无法开机,量开机电压正常,量usb对地阻值判断是南桥坏,换了南桥 开机正常,但是装机器后不读cpu,拆开重插cpu又可以开机,于是怀疑是cpu座虚焊,加焊cpu座后就无法在开机,每次都是无法读cpu,现在无法下手了,本人是新手,期待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各个电压确定都出来了吗?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打下CPU 和内存的 数据线地址线  上假负载测CPU上的各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cpui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板子没问题也被你搞出问题了,装上不能开机,裸板正常的话可能是主板和壳之间绝缘做的不好,

网友:
绝对是板子问题,内存的 数据线  有七路是无穷大,别的是1021 地址线 各路都是657

网友:
cpu换了也是一样,cpu旁边的电感上有5v,3.3v电压,

网友:
对了检测卡时钟灯一直闪,请求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