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下角删除硬件箭头没了

楼主(2010-12-31):
如题>> 这个删除硬件箭头不见了.我已经用过三种方法都没用.

1: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在右边空白区域单击右键新建字符串值输入Systray.exe
再在新建的Systray.exe上单击右键修改
在数据数值里填上C:\WINDOWS\system32\systray.exe
重新启动计算机后无果!!

2:先插上USB设备,然后到设备管理器,在右侧找到并展开磁盘驱动器,双击显示的USB设备,选择策略,单击为提高性能而优化中的安全删除硬件链接
3:右键任务栏-属性-自定义-选择安全删除硬件改成(在不活动时隐藏).没用
以上三种方法都没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最好不要叫我重装系统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重装系统.我也试过好多种,都不行,最后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试试这个看看: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找到服务SSDP Discovery Service,双击,在属性中停止服务,并在启动类型中选择“禁用”   之后重启电脑。实在不行就重装吧

网友:
唉,搞硬件时间长了,针对好多软问题简单方法解决不了的,都直接做系统了,省些时间吧!唉!没办法,谁让咱们精硬不精软呢?

网友:
就算是好的系统,用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就自己不能隐藏不活动的图标了,暂时没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网友:
遇到过没,,没研究,重做了..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怀凝,是其中某个文件丢了。最后就将就着用了。。装系统麻烦,太多东西了。。不想弄

网友:
网上邻居----点击窗口左边栏中的"隐藏联网的UPNP设备的图标.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楼主是不是量化U盘时候搞坏的,以前遇到过,在软件中有一个选项没有勾选,用过多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恢复,最后只有重做系统

网友A:
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 l\Class\{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中的项值:Lowerfilters 同时查找相关controlset002/controlset003中等的相关项,删除同类值。

网友:
太高深了 没研究过

网友:
砖家会诊,换个硬盘就可以了,保证能行,俺对天发誓,应为我试过,屡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 l\Class\{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

高手 成功修复了

网友:
没所谓,反正U盘内存卡我都是直拨的

网友:
在开始蓝条空白处,右击点属性会弹出个对话筐 在点自定义会出现自定义通知,在点你要隐藏的项目,里面有3个选项,选总是隐藏,在点应用在确定就OK了。。

网友:
好了记得给个回复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办法我试过的,,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方法很有效果谢谢

网友:
莫名其妙的故障,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们不说 我还一直没有注意到  原来我的也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无解,只好重装

网友(2011-02-16):
楼主若是给客户修电脑,还是重装的快,效率高,速度也快;若是作为技术研究的话,另当别论。电脑铺一般会选择直接装系统。

个人建议,经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也太急了点吧.这本来是可以弄好的东西.为什么要重装系统呢.再说,我已经按楼上的大哥的提示弄好了.并没有重装系统..还有,这贴子已经下沉很久了.没想到又被你提上来了..

网友:
把控制面板中输入法显示的那个选项取消一下,应用后再点选。再应用。

网友:
这个按也遇到过都觉得换系统快
学习了
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