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0-12-31):
      本人新学维修笔记本 请教下笔记本主板上的保护隔离电路到底怎么理解和学习啊?感觉那么空洞呢

网友:
这个问题基地里有的是,多看看,再对照板子测测。

网友:
请问隔离电路里的电感标示 "5A_8", 电阻 "*0_6", 它们应该是多少?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多跑跑电路看看图纸。你就知道了、

网友:
哦 谢了 只能一步一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