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后怎么确认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0-12-31):
想知道  大家 是 怎么维修 CPU复位  不跑 的?   条件是供电 时钟  都正常  怎么来确认是北桥还是南桥  还得BIOS  或 EC

网友:
南北桥通讯不正常也会影响CPU复位

网友:
这个不是几句话就能说的明白的。你首先要熟悉他总线结构。如果是HUBLINK总线有复位了,表示总线正常了,如果是DMI的,那就确定不了了,只能从侧面去判断了。你可以从LPC上看有没有波形。其实这里还是比较好修的。我修下来,感觉难的是,有了CPURST而不拉低ADS那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四楼好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UBLINK
是怎么回事啊???  在哪里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10.htm  是那个总线 但你是怎么在图纸上找到的啊??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英特的芯片组 。 在电压 时钟 复位(总复位)都正常时候,可以量南北桥的补偿信号来判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