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71

楼主(2010-12-31):
今天我修了一台昭阳的V71

网友:
LZ这样发的贴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要说下什么经验吗?

网友:
可以触发  但是会断电  以为是南桥虚焊  就干了南桥    但是还是不行。  就查CPU供电    但是也没有问题, 客户说原来是好的  ,就是插电池就坏的  。   后来我就查了连着电池MOS管    量到PQ7通了   可是拆下来PQ7是好的   再下来就是量电容,可是没有问题   看了电路图上PQ6 是连着的   我把PQ6拆下来就不短路了     后来换了PQ6     上电     好了

网友:
前面有点弯路  后面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