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好坏该怎么测呢?

楼主(2010-12-31):
今天修到两台进口的富士通显示器.无背光.驱动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考虑到更换的成本较高.客户不能接受.就进行维修.现在测得一组供电对地短路了.拆掉了变压器就不对地了.请问大家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变压器坏了?

网友:
断开负载电路看看,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变压器没坏,如果仍没有电压,则说明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变压器总计8 针   左边4针  和右边的4针用万用表  蜂鸣档  依依打阻值   看响不响    还有 左边1脚  和右边的1脚  只能  一对一得      如果接左边一个脚   右边的有两只脚  都响  就说明这个变压器 已经损坏了     需要的话    我  花图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如你所说,板子上有一脚是接地的。装上板子,这两只脚就短路了。拆了测这两只脚一样是短路。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变压器上面标有CA-0256是不是它的型号?怎么网上搜索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从料板上面去找 换一个好的上去··· 这种情况 我以前在学校里面 也发现过 现在只不过是 没顾客愿意给我修 人生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你了   就是  有一脚接地地  不管他的  你检测一下   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   问题还在  电路板上面···

网友:
正常的变压器外壳和初次级通不通,并且初次级间也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地的这一脚跟相邻的一脚导通了。这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不正常·· 一边4针 不可能相连的 只能和对面的4针 依依相对的···

网友:
有几个变压器?有2个旧可以对比测量下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电路再说呢, 变压器坏的较少啊!

接地的这一脚跟相邻的一脚导通了。这正常吗?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就纳闷了。之前这个机器就是烧掉二极管然后再换上再烧。最后换了不管用了。就因为对地了啊。你说这个相邻导通正常是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你把你要测量的 变压器 图片发一个上来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个图看看,我高压上的变压器一边7个脚,灯管那里2个脚、

网友(点评):
大哥 你那个是高压板上面的 不是电源板上面的 ··· 人家主题是 电源板 请搞清楚了 在回复我的帖子···

网友:
在看看    变压器   都是有规律的    就相当于  有几条路一样  可以过去一样···电路板你多看看就知道了···多跑跑电路    接地的脚   你会找出来的    不接地的脚  你也能找出来的···

网友:
也学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确实是不太容易坏~~

网友:
我估计你的变压器根本没坏,输出绕组是相互导通的,因为是几组电压输出绕组的串联。用欧姆档测都是短路状态,只有计算电感量才知道有没有匝间短路。你的问题很可能是换了普通的整流二极管造成的,开关电源中的整流管是要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最好贴个变压器的图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画个图讲讲电源变压器好坏怎么测量?

网友:
   变压器坏的还真没见过,应该是后级电路还有问题导致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