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31):
佳能ixus50,据客户说在售后换了屏后就不定时出现了报电池不足,而电池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佳能

网友:
看看电池本身的触点是不是有污渍!再看看相机电池触点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吉光片羽
的帖子
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触点有什么异常的,以前看到合成科技版主的一篇帖子,记得好像说是主板上有两个电阻变大了,现在找不到那篇帖子了。

网友:
"在外接电源接口附件,有一个六个脚的IC,IC连接有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变值了,原值250欧,你这情况大概变值为100欧左右,在板测量的数值,更换为250欧就行."
上面这就是合成科技哪个帖子的原话。我复制过来了!!!

网友:
高清图片...我圈给你...你换那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