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12-31):
今天接收一台显示器,通显示屏中间一条花带,上下两边是黑屏.用通用板点显示上半部分有图像 .下边没有图像.是屏坏了吗.

网友:
还是不能确定屏坏了。。

网友:
如果驱动板和程序是对的,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上半部分有图像 .下边没有图像
大部分是驱动不对

网友:
如果程序写对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多数是屏问题!深圳有人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