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地电阻,地的选择问题:选取GND为地还是实际的 ...
请教:对地电阻,地的选择问题:选取GND为地还是实际的地面

楼主(2010-12-31):
请教:对地电阻,地的选择问题:选取GND为地还是实际的地面?
如果选取GND为地,怎么操作?
问题

网友:
很想了解下楼主有没有学习过主板维修理论的?GND,地面?修理主板是测试 地 ,是指主板元件公共接地点 清楚了吗?

网友:
准备学习维修,能在详细点吗?公共接地点是个什么概念
俺菜

网友:
上百度里搜下吧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大块包接口的铁皮

网友:
测量对地电阻,选取主板侧面I/O接口上裸露的铁片为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