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兄弟帮忙看看 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0-12-31):
ASUS F83T的机器 主板进水了 红圈中的电阻腐蚀没了

网友:
和对角的那个电阻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非常大,并非腐蚀没的,本来就没标,你把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档位开大点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2楼说的有点靠谱,可以试一下

网友:
搜索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对角的是20K的  我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基地没有图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这个图是别人发过的  和我的一样   我修的主板上 已经没了那个电阻

网友:
楼主找图吧,找到这个电阻之后记得发下是多大的,

网友:
大哥跑线路!~量电压能测算不?

网友:
看一下这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依此来判断电阻的大小。

网友:
看这个电阻前后级都有什么元件,上电测一下2端的电压都是多少,再判断。挨着他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我是入门级别的维修工   还不会算  电阻的右边19V 和主电压连的(芯片的16脚)   电阻左边和芯片的13脚连  没找到其他相连的点  付上芯片图纸 帮忙算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芯片型号可能是RT8205    电阻的右边电压19V (主供电相连),,左边在没电阻的情况下是1V   和芯片的13脚相连

网友:
马上进入2011年了  兄弟门帮帮忙啊  谁有图纸或手里有主板的 帮我看看啊

网友:
新手请教广达图纸中电感标的是"5A_8", 实际应该是多少? 电阻标的是"*0_6", 又应该是多少?

网友:
13脚是个开关脚,电压应该在1.2到3.3V,不会超过5V吧,你用可调电源调个电压进去试看。。。。。

网友:
看这个图纸,那么13pin就是开起信号,由vin分压而来。
那么这个电阻应该是10-100K吧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只有先装个10K 的试试。。有些地方可以不需要那么精密的电阻。

网友:
SOB YG楼主好了没有,都在等你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F:

13脚是信号控制脚,不能缺的,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如果图纸上没有标的话,从大往小代换试试。比如先10K欧、1K欧,再500欧,看看电流有什么反应。

网友:
上百度搜这个芯片的PDF,就可以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的!

网友:
把那个电阻取下来量量,从图片看,好像两边还没有掉,可以取下来从背面量。看看阻值多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电阻发霉的了,也不知是多大的,

网友:
拆坏的下来量,有300多K,可是不知对不对,没找到这么大的电阻,况且电阻霉掉了,不知量得准不准

网友:
搜索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854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换了一个560K的都不行   后来换了一个1M的也不行   估计别地方也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修到一台这个机器,帮你量了一下,那个电阻是100K的.不知你那板还在不在,也帮我看看我图上的这个部位有没有掉件的.我这板也是进水的,插电短路,被上家修得一塌糊涂.现在我修得插电不短路了,一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就亮一下,电流没有变化.这机待机是不是只有3.3V工作5V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