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15P无显示

楼主(2010-12-31):
接到一台惠普6515P笔记本  客户说是开机温度高自己拆了清洗灰尘  后用适配器就不能开机用电池有时可以开机  屏可以显示  我拆开看适配器供电部分有进水  已经腐蚀氧化了  清洗补焊后发现PH3AV第4教和123教连接的一个电阻腐蚀掉了 4脚和123脚还并联了一个电容   先用电源加点可以开机了但屏无显示  用外接显示器可以  量PH3AN123脚有18V4脚有5V  到高压条有18V 到屏有两个3.3V  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和那个被腐蚀的电阻也没有关系  本人菜鸟望大家多指点  感谢  !  急!

网友:
检测屏接口附近。量屏线各脚对地阻值。找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信号吧  腐蚀那 要好好看看

网友:
我不是很懂  屏线各脚对地阻值怎么量  外接可以笔记本屏怎么就不亮呢  麻烦一下

网友:
兄弟们  给点建议呀  我实在有点急

网友:
外接能亮,说明本子大部分已经正常工作了,重点查一下屏的各项工作条件,把各项电压都发到论坛上来,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还有你说腐蚀的电阻要找个图纸看看是那部分电路的起什么作用的,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网友:
本人不是很懂笔记本方面  笔记本屏需要哪些工作条件请6楼给我说一下  我好量出来让大家帮我分析  我只知道现在有高压的18V  屏线有两个3.3V   麻烦了

网友:
你吧图纸发一份给我,帮你分析一下看看显卡有没有发出点屏的各组
控制信号

网友:
我的q是274824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