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ZN-SLI DELUXE大板

楼主(2010-12-31):
华硕MZN-SLI  DELUXE大板  AM2  通电就起    几秒后掉电

网友:
拨掉12V的CPU供电看会不会掉电的?

网友:
掉电后再点一下开关键,看一下什么现象

网友:
短路了!检查几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后一样    再点  只能点一次   还掉

网友:
自动上电,不跑码,主板保护。

试试4秒能不能关机,不能关机先修自动上电。

估计IO问题或是网卡。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应该是IO吧。
手头上有一同型号板子,之前也出现楼主的现象,同行拿去做了桥!一时又不掉电,放大半个月又掉电。看来问题不在这桥空焊!后来我接手,当死马医,也走了重做桥之路,问题依旧。
头大,不掉电测试各电压和波型都正常,当掉电时全都没了,一时还真不好找问题。
后来更换与开机电路相关的IO,居然不掉电了!这板子正常进系统。。。
后话就不提了,这板子最终还是当了死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