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T2G插显卡不显示并且不抓内存

楼主(2010-12-31):
捷波940T2G主板插显卡不显示并且不抓内存,,不插显卡可以过内存..PCI--供电12V正常,,3.3正常.3.3VSB正常 时钟A12..A13没有100MHZ时钟,, 复位A11正常,,
查时钟电路跑到R234电阻没有电压怎么修啊!!!!!

画红圈的地方没有电压

网友:
只知道这种板子桥坏的多

网友:
加焊一下  桥吧    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       做了BGA好了     不过  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