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找相应固件(希捷)

楼主(2010-12-31):
硬盘型号:ST3120026A
请问还需要对应什么参数来找相应的硬盘固件;说直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希捷的固件...

网友:
GOOGLE
或者是HDDGUR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等了那么久才有人回复...我几乎都放弃了

网友:
不客氣
反正網路資源很多
大家多多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捷web site

网友:
看SN号前4位相同的就可以 一般看是那个是啥型号的基本通用譬如S15 M14  M20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解,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