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开机急求

楼主(2010-12-31):
x31变态的机器,开始客户哪来的时候是没待机,结果换pmh4有待机了,不触发,一插可调电源,电流0.28南桥发烫,结果取下南桥,换一个上去,还是发烫,电流还是0,28,检测发现显卡短了,取下,但是测南桥还是发烫,本人是新手,还请各位师兄指条明路,在此谢过了

网友:
南桥周边有短路 找图纸好好查查

网友:
0.28电流过大!~南桥发热!~是不是IO有短了?

网友:
你种短路先要查公共点那些电容有没短路,在查CPU核心供电,IC

网友:
其它的都没短的,是不是因为显卡没做上,南桥也会发烫,因为我没有那种显卡,还得订,要是确定显卡做上,会好,那就买个显卡,

网友:
看看电压是不是去不出来了

网友:
南桥少电压了...肯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