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磊科 交换机 Netcore NSD1324 不加电

楼主(2010-12-31):
磊科 交换机 Netcore NSD1324 不加电 通电后哒哒响 电源检测没有问题! 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哪位师傅修上了 给讲解一下!怎么修的 !
电源

网友:
我遇到一个,肯定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电流不够吧,反正我是没修好,交换机里面用的是5V、12V的电压,修来修去的总是修不到5V和12V,放弃了,或者是换个电源板应该是能够解决吧。

网友:
+3.3主供电,+2.5辅助供电,检查启动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