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 MD2 用镊子点一个复位针就复位

楼主(2010-12-31):
如题,此板二修 ,原来是北桥虚焊  CPB 变形   已用土炮加焊 校正  现在能亮使用正常就是点一个复位针就开始复位   求助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本人是新手  老新老新的,希望能给点提示

网友:
难道点任何一个针脚都会这样吗,如果只是一个,那把阁下当做电阻放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意识这样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点一号针有复位,那你测下二号针脚是否接地的或者通过电阻接地,如果是那就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镊子与人体绝缘去点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先不开机,接上电源测一下复位针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5.1V  开机针也是

网友:
土炮弄出来的。。。经常露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里也许空焊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