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780AT主板问题

楼主(2010-12-31):
杰微780AT能开机,CPU不工作,也不复位,量北桥供电没有,北桥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而且芯片是好的,供电管子也没问题,但是就是供电出不来,芯片是83321G    。还有LM324的7脚没有输出电压,换了新的和好板子上下来的也是出不来,怀疑是北桥拉低加焊北桥故障不变,南桥供电正常,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把南桥也加焊了,故障还是一样。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各位给指点一下,或者哪位修过也来说一下啊,最起码是要把北桥供电先修出来啊,这么想对不对啊

网友:
如果是北桥拉低了,那加焊只会适得其反,只有重新植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加焊是适得其反啊
不太明白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身是短了才会拉低,加了不是更短吗,除非是虚焊才可以加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可以把桥摘下来再通电量一下供电上没上来吗

网友:
这个我也说不准,因为不同板子的上电次序和条件不一样,上电也都会有信号控制的。

网友:
怀疑是北桥拉低
用示波器,打驱动脚!~看一下上电时候能发出驱动方波不?

没有就没有电压·有的话取了北桥!电压谅会出来!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吧,这个应该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请问是供电哪部分出问题了呀
基本都查过了啊,能不能说的在细点啊

网友:
把北桥摘了,但是供电也没出来。是没有桥供电出不来吗
不应该啊,如果是桥拉低的电压的话,把桥摘了应该电压正常才对啊。各位看官接着发言啊,给些思路

网友:
进来围观下,看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是W83321G控制桥供电,那你就根据PDF来查桥供电产生的条件。

网友:
也就是说83321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