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做BJA是之前调夏天的温度为什么芯片容易起包

楼主(2010-12-31):
冬天做BJA是之前调夏天的温度为什么芯片容易起包

网友:
BGA  热胀冷缩 温度落差大

网友:
可能是没有干燥好芯片吧 今天早上 爆了个MCP67M-A2的 160大洋

网友:
当初练习土炮的时候爆过,正式开工后从来未失手。

网友:
吹的时间太久

网友:
先放烤箱烤烤

网友:
这个就是经验问题了,先预热一下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BGA芯片属于对湿度较敏感元件,长时间裸露在空气中容易吸湿,在工厂如密封包装长时间开封打件前需干燥处理,不然会回焊后裂开。

网友:
温差太大,先烤烤

网友:
先用80度烤1个小时

网友:
先进烘箱在做桥 就不会出现冬夏的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