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3810TZ屏不显示,外接正常,LED屏怎么判断好坏啊?

楼主(2010-12-31):
宏基AS3810TZ屏不显示,外接正常,LED屏怎么判断好坏啊?买屏要500块,担心买了回来之后才知道不是屏幕问题。高人指点一下。屏型号B133XW01 V.2

网友:
如果没有解决问题 可以退屏的! 还有看下屏有没有显示 可能有点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说哦  有些地方是说他卖的屏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给退的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测试LED屏。接口上面又没有什么标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才叫你 先看清楚屏有没有显示啊!

网友:
平时换下的破屏能亮的 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开机后  你可以查屏的开启信号能不能发出来。 不能发出来。就是显卡那块问题。能发出来再考虑屏的问题

网友:
有 拆机屏的话 可以先 换个试试的 LED 的屏 坏的还真不多  还没遇到几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  就是没有坏的哦   LED的本来换的就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屏上面没有标注,不知道脚位,不过量到19V  3.3  都有

网友:
用块拆机的屏试下,, 看看能不能亮,, 能亮就是屏的问题,,不能亮就不是屏的问题咯

网友:
哎~测下屏线接口的电压或者对地打阻值看看
还有去网上买个专用测试屏的工具,点下屏

网友:
难说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的还不知道LED的测试工具是的 ,因为我们以前多数都是接触LCD的。关键是灯管的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