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槽挑显卡

楼主(2010-12-31):
维修中经常碰到这问题,原先一起配套使用的板子和显卡,使用一段时间出问题,原来一起使用的板卡互不相认了,显卡在别的板子可用,板子上另外的显卡也正常,犹其是PCI-E插槽的更多见,不知何故?有碰到过已解决的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的!是BIOS问题!(也可以说BIOS没有问题,也就是说BIOS升级一下就能支持你那显卡)LZ可以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  做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这板可不好刷,INTEL原装915板,开机显示PHILIPS标志,B超用的。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刷BIOS也没成功。

网友:
各位,板子和显卡都没问题,就是两口子闹离婚了,不愿一起过了,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