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主板代码跑C3 请问怎么下手。要测什么,怎么测

楼主(2010-12-31):
AMD CPU 主板代码跑C3 请问怎么下手。要测什么,怎么测

网友:
可能是北桥或BIOS有问题,可以先做BIOS,有过一定要保存哟,不行在做-桥了

网友:
我这块板是因为CPU风扇长时间不转。用了 一个多月就这样的问题了。。北桥的可能很大。。就在旁边。。

网友:
可能是内存坏了!换根试下!

网友:
就算别人教你修好这块主板,你也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下次再遇到还是一样再问。
跑C3是什么意思?是哪部分问题?这个你不知道,修什么,不用修,你不是做维修的人。这里只是维修的同行们交流的论坛,啥都不懂,只想着别人教你换个什么东西就好。

建议你先把南北桥换了,如果是单桥的也换个桥先,不行再换个CPU,不行再换条内存,不行再换个硬盘!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在换CPU。在不行就刷BIOS 。

网友:
楼主也没说是什么板,,主板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同意5L的说法,直接换板吧。

网友:
哎。。一般这样的问题都不需要回答了~什么都没

网友:
楼主C3是上电跑立即C3还是跑马到C3?如果上电立即C3换U试试,AMD的U比较容易坏,如果是跑马到C3,应该就是不过内存了,换内存试试,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   就刷BIOS,干北桥吧

网友:
先查查    内存 工作条件  : 供电   串行数据、时钟 是否都正常  。   再换 内存  ,   cpu  , 压压桥   ,    刷BIOS  , 换 I/O  。    细心 点  能找出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