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不触发

楼主(2010-12-31):
早上接了一台联想天逸F40的机器拆机一上电待机是0.5A左右后来我又量了量3V5V发现没有     阻止是0.34 这块板是块二手板很多地方被搞过  还有量开关那里是16V郁闷了  请教了

网友:
说清楚  阻止是0.34  什么意思?哪的阻值?先把短路修好再说吧。

网友:
是3V5V的阻止   还有MA-8734的20脚怎么是2.70V呀

网友:
现在就搞不明白那个20脚怎么会是2.70V呢  哪位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碰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尝试托一下管待命3、5V的那个IC,好像就在DC头附近,我一拖就好了!

网友:
搞错了吧?max8734不是3v5v的供电ic,max8734a才是

网友:
我拖过了不行的   哎

网友:
各位还有什么高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