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ZE2000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0-12-31):
此机器原故障为开机后不断重启、掉电,AMD的CPU,因为此机器CPU爱坏,所以就将其更换掉后开机正常了,但进不了系统,重装也装不进去,内存、硬盘换过还是一样,进PE就蓝屏,本人怀疑还是CPU的问题,因为没有一样的CPU所以用的是3400的,原来是2800的,因为不敢确定是它的问题,特在此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网友:
进PE都蓝屏?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哦!

网友:
内存  或 硬盘  或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GPU问题,FSB频率不搭配吧。

网友:
新手不便...发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PE就蓝,跟硬盘没关系吧

网友:
蓝屏的问题没有谁能确定 每个配件都会引起蓝屏的 从内存开始自己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
还是CPU的问题。后来没办法又定了一个一样的,装上去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一个个排查